[求助] 第一次碰到六端的MOS管

楼主(2022-06-16):
各位大佬,想问下像这种六端的MOS管,有两端接的PSUB和DNW是什么啊?在做版图的时候怎么接线呢

网友:
隔离管,用DNW隔开B和PSUB,就相当于把管子做在DNW这个“碗”里,建议查看规则上这个管子的剖面图,弄清管子的结构。

网友:
上华高压工艺也喜欢这么搞,看design rule 里面的剖面图描述吧

网友:
PSUB接最高低电位,DNW接最高电位

网友:
打错了,PSUB接最低电位,DNW接最高电位

网友(2024-07-15):
这是哪家工艺阿?

网友A:
这种感觉吧,带DNW的管子都是这么吧,只是正常都工艺省略了PSUB那一端

网友:
高压工艺

网友B(2025-06-05)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感觉吧,带DNW的管子都是这么吧,只是正常都工艺省略了PSUB那一端

请教一下,这里如果有其他MOS管的PSUB要是接其他电位的地,PSUB和PSUB之间怎么分割开呢?PSUB不都是做在大的基底上面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这里如果有其他MOS管的PSUB要是接其他电位的地,PSUB和PSUB之间怎么分割开呢?PSUB不都是做在 ...

PSUB在工艺上是一整块连在一起的,设计如果要分开地,要加个区分地的层次来做LVS,但本质上还是地,PSUB不能一个高一个低,除非有工艺能做到PSUB断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这里如果有其他MOS管的PSUB要是接其他电位的地,PSUB和PSUB之间怎么分割开呢?PSUB不都是做在 ...

高压部分的相对地不能接PSUB,只能用全局地来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