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差分输出noise与单端输出noise

楼主(2022-06-16):
最近设计了一个PGA,跑AC noise时发现如果用ADE仿真,差分输出noise是单端输出noise的两倍,如果用脚本仿真则不是两倍关系,有些时候差分noise比单端noise还小。仿真工具都是spectre,输入端接共模电压。哪个仿真结果比较可信呢?

网友:
仿真工具都是spectre,结果应该一样啊,检查一下仿真器版本和仿真设置是否相同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