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时版图生成的网表多一个二极管

楼主(2022-06-16):
如图,一个buffer,版图是调取的smic标准单元库里的,为什么版图生成的这个网表多出来了一个二极管呢?LVS出现笑脸了,是不是说明这个二极管无所谓啊?这个二极管也并不在这个电路网络里,它两端直接接了VDD VSS

器件数目不对为什么LVS还可以过呢?

小白一个,很多地方不懂,还请大佬指点。

网友A:
Nwell 寄生的diode吧?

网友B:
应该是寄生的diod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well 寄生的diode吧?

我自己画的标准单元版图也出现了一个这种寄生的diode,但LVS没报错,请问是不是没什么影响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寄生的diode

我自己画的标准单元版图也出现了一个这种寄生的diode,但LVS没报错,请问这样可不可以认为版图是和原理图是一致的呢?

网友:
把看看rule吧 不提寄生的diode是不是可以

网友C:
这是nwell与substrate之间产生的寄生diode,我们一般是在runset中把相关的语句给注释掉的。

网友B:
可以把rule 里面的  寄生diode这一行的开关  设置一下

网友D:
rule里有option抽寄生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nwell与substrate之间产生的寄生diode,我们一般是在runset中把相关的语句给注释掉的。 ...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ule里有option抽寄生二极管

我换了一个LVS文件就不抽寄生diode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把rule 里面的  寄生diode这一行的开关  设置一下

好的,谢谢指点

网友:
对比一下  这两个文件有什么不一样  下次就知道怎么解决了

网友(2023-10-31):
引用 网友C:
这是nwell与substrate之间产生的寄生diode,我们一般是在runset中把相关的语句给注释掉的。 ...

佬,怎么注释掉能说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