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O的ESD问题

楼主(2022-06-16):
各位大佬:
       我们现在项目中(22/28/40nm工艺), TOP的CORE区域与IO的Power/Ground连线中,直接是用高层金属或者RDL从IO上的PAD拉到我们CORE区域的Power网络上,这么一拉不就相当于把IO给短接了啊,IO本来对ESD的泄放有着很重要的作用,这么做不会有风险吗?
        但是,我们很多项目都这么做了,但是ESD没有出现过问题,有哪位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各位有这么做过吗?

网友A:
我们很多项目都这么做了 那说明是没有问题的(IO不是有ESD管了?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很多项目都这么做了 那说明是没有问题的(IO不是有ESD管了?)

IO里面是有ESD device,但是我们直接PAD上拉出去,那么IO还会有作用吗?还是不太理解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IO里面是有ESD device,但是我们直接PAD上拉出去,那么IO还会有作用吗?还是不太理解。。。
...

IO没被短路呀,低阻抗的ESD泄放通道还在,ESD没问题

网友C:
你把IO和IO的 POWER给混成一谈了,POWER除非特殊定义的POWER DOMAIN,不然本来就是共享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IO没被短路呀,低阻抗的ESD泄放通道还在,ESD没问题

这个答案很准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把IO和IO的 POWER给混成一谈了,POWER除非特殊定义的POWER DOMAIN,不然本来就是共享的。
...

感谢大佬的解答:
    我的意思是,举个例子,比如我们Core电压是0.9V,我芯片四周也有很多0.9V的IO,正常我们是通过PAD砸孔到IO,再从IO PIN连出去到Core的Power上,但我们又额外从IO的Pad上用高层金属或RDL直接拉到了Core的power上,IO内部有ESD device,那像这种我们的IO内部电路是否相当于被短路了,ESD不会受到影响吗?我们的ESD clamp一般用在了IP的二级防护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答案很准确了。

现在理解了,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

网友E:
最好不要,不過因為是power pin 還好些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最好不要,不過因為是power pin 還好些,

大佬能详细说说你的看法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大佬能详细说说你的看法吗?

其實先問問自己,在糾結什麼比較重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其實先問問自己,在糾結什麼比較重要

我们这么做确实是出于IR和EM的考虑,但是如果ESD发生,正如所理解的,这个时候看PAD到CLAMP的电阻和CORE到CLAMP的电阻谁大, 但如果是从CORE到CLAMP这条路径泄放,我理解是有风险的,但是现在公司的芯片没有出现过ESD问题。

网友:
是的理論上是這樣,所以不用糾結,這還有關於測試方法。

网友F:
就算是在core区域打孔的话,PAD到cell的电阻应该仍旧小于到IO内部clamp的电阻,因此IO还是能起到ESD的作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就算是在core区域打孔的话,PAD到cell的电阻应该仍旧小于到IO内部clamp的电阻,因此IO还是能起到ESD的作用 ...

确实顶层Power到下面的器件要经过很多Metal层和孔,电阻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