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ell的metal问题,多了一层不需要的如何去掉?

楼主(2022-06-16):
5资产
请问,为什么我单独从library里面打开一个pcell,是没有metal4 的。可是在一个版图中,我insert这个cell却是有metal4的。 怎么才能不要那个metal4 呢?Parameter里面并没有可调节metal的选项。

网友:
看log 看log

楼主:
什么意思呀? log哪里?

楼主:
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呢?

对着器件按下q,看看有什么选项,最好截个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着器件按下q,看看有什么选项,最好截个图

你好,请看截图。

网友:
0.001更改有什么效果吗?能改成0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请看截图。

M4是你的top metal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请看截图。

这个应该要看看techfile了,看看techfile里有没有定义这个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4是你的top metal吗

是top metal。如果是的话 是自动生成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top metal。如果是的话 是自动生成吗?

是自动生成的,需要看下techfile,里面应该会有定义这个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自动生成的,需要看下techfile,里面应该会有定义这个器件

那请问如何能去掉这层呢? 因为我们的top metal 比较厚,自动添加的不符合top metal spacing rule, 有很多报错。

网友:
选中pcell后,使用“shift+x”将pcell打散,删除M4,最后使用“shift+b”重新组合

网友:
是不是描述反了呢?直接查看cell里的版图是第二个图吧

楼主:
跟工厂此工艺的人联络过了,是他们的pcell做错了,会给我们改,谢谢大家帮忙了。他们改好之后就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