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解惑,这种情况是需要清理缓存吗?

楼主(2022-06-16):
在library path 删除了一些用不到的library,在refresh的时候,会跳出提示已经删除的library的信息(update Lib List)。
删除多的情况,新建的library还查询不到库的属性。关闭重新打开Terminal,就没有这种情况了。
新人小白请教大神,不关闭Terminal如何处理?

网友A:
正常 重启下cadence refresh 就没了

网友B:
重启后,refresh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 重启下cadence refresh 就没了

谢谢回复。重启后问题没了,请教有没有不重启的方法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重启后,refresh一下

谢谢回复。重启后问题没了,请教有没有不重启的方法呢

网友B:
清缓存试试

网友C(2022-07-21):
CIW-File_Close Data有用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IW-File_Close Data有用吗

谢谢解答,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清缓存试试

好的,谢谢

网友D(2024-09-05):
File - close data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ile - close data即可

got   mar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