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仿真时ADE跑不下去,报缺少相对于的SPF文件

楼主(2022-06-16):
EM仿真时ADE跑不下去,报缺少相对应的SPF文件,请问这个SPF文件有什么用呢,如果需要的话要加载在哪里呢?
另外,SPFCHECK也是有ERROR的
怎么解决这个ERROR呢

各位大佬有遇到过吗

网友A:
emir是后仿不是前仿,要加入寄生参数文件dsp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ir是后仿不是前仿,要加入寄生参数文件dspf

是用dspf跑的,但是进行EMIR设置后就运行不下去了

网友B:
提取的电路模块的端口顺序是不是不对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提取的电路模块的端口顺序是不是不对啊

端口顺序是对的,就是在设置为EMIR analysis之后点击OK会弹出一个spfchecker的对话框,检查出抽取的DSPF有terminal definition有冲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端口顺序是对的,就是在设置为EMIR analysis之后点击OK会弹出一个spfchecker的对话框,检查出抽取的DSPF ...

你的dspf是用calibre直接提的吧,一定要用cadence的工具链,不然有很多问题。用voltus跑irdrop最大的难点就是提取可用的dspf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dspf是用calibre直接提的吧,一定要用cadence的工具链,不然有很多问题。用voltus跑irdrop最大的难点 ...

是的,我们走的CCI QRC flow,有可能呢,我试试,非常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