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pex 提取电容的晶体管级寄生参数时需要ignore电容本身,需要怎么操作呢

楼主(2022-06-16):
在提取gate级的电容寄生参数的时候使用xcell文件可以屏蔽mom电容本身的电容,避免重复提取,但是晶体管级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xcell是不生效的;
mom电容晶体管级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看网上有所写ignore的语句,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写在哪里,怎么个写法,我的工艺是smic55的

网友:
可以写个脚本,把抽取出来网表的里所有momcap注释。

网友A:
用xcell或者pcell,一般工艺库会带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xcell或者pcell,一般工艺库会带着

晶体管级xcell不生效,标题说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晶体管级xcell不生效,标题说了

用gate level就行了,不在pcell里面的部分会按打散了的提取,也就是晶体管级提取。
怎么做提取,这部分可以看看calibre的手册,里面有不同的模式的运行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gate level就行了,不在pcell里面的部分会按打散了的提取,也就是晶体管级提取。
怎么做提取,这部分可 ...

感谢回复,虽然但是我的问题是晶体管级提取的时候去ignore的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