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eapfrog滤波器设计

楼主(2022-06-16):
请教一下论坛大佬,小弟最近设计了一个四阶的leapfrog复数滤波器,电源电压1.2V,有线性度的要求,即1db增益压缩点为10dbm,但是用filter solution生成的滤波器仿真发现,在0db情况下,前级先有一个接近5db的正增益,然后后级又有个5db的负增益,最终得到0db的滤波器增益,但是由于这个增益导致1db增益压缩点达不到10dbm,所以想修改一下顺序,先负增益,再正增益,但这个滤波器环扣环有点不会设计,所以想请教一下大佬们该怎么设计解决,另外想请问一下,leapfrog结构的滤波器是LRC通过信号流图得到的,想请问具体如何得到,万分感谢

楼主:
顶一下,求大佬解答一下

楼主:
比如这篇文章里,这里的信号流图如何得到的电路

网友(2023-10-07):
楼主,请问这是哪篇文章?

网友(2024-08-29):
楼主,可以请问一下该文章的名称么

网友A(2025-01-10):
楼主,请教一下这是哪本书的内容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请教一下这是哪本书的内容?

一种基于切比雪夫I型的带宽可调谐有源RC低通滤波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种基于切比雪夫I型的带宽可调谐有源RC低通滤波器

谢谢,看了一下好像和我想要的不太一样,前面的帖子有提到滤波器信号流图的推导,看上去像是某一本中的内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看了一下好像和我想要的不太一样,前面的帖子有提到滤波器信号流图的推导,看上去像是某一本中的内 ...

这个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