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拉扎维第二版例11.1(译版)计算错误?

楼主(2022-06-16):
各位好,我的思路如下
如下例11.1(拉扎维第二版中文译版)中公式(11.5)的第二项应该写作Vy*gm4
因为要求和Iout相关的式子,Iout应该等于Vy/R3,根据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极电路的增益公式,Vy/Vx=(gm2*ro2*R3)/[Rs+R3+ro2+Rs*ro2*(gm+gmb)]
所以最后的计算公式Iout/VDD 中Gm表示项的分母少一加个R3(并不是说Gm是错的,而是不能直接用Iout*R3表示M4小信号栅电压,正确的表示方法是Iout*Ry(Ry指在y点的等效电阻,即y点输出总电阻)

译版

原文计算相同

请各位大佬看一下,我的分析是否是对的

网友A:
输入信号是在vdd,R3和下面的一串是串联关系,书上没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信号是在vdd,R3和下面的一串是串联关系,书上没错。

感谢您的回复,因为在计算等效跨导Gm时,输出是接地的,这时的Iout是书上例子11.1中的Iout吗,应该不是的吧如下图,图①和图②的Iout不应该相等吧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,因为在计算等效跨导Gm时,输出是接地的,这时的Iout是书上例子11.1中的Iout吗,应该不是的吧如 ...

如果分析小信号模型,如下,得到Vx和Iout的关系,带入式(11.5)中得到的结果和书上是很不一样的,也没有最后一句的结论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如果分析小信号模型,如下,得到Vx和Iout的关系,带入式(11.5)中得到的结果和书上是很不一样的,也没有最后一 ...

Vsb写错了,一个是Vbs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Vsb写错了,一个是Vbs

如果上面的计算没错没错的话,得到的Iout/VDD值如下,
我想拉扎维应该是想说,当ro2和ro4都趋近于无穷大时,灵敏度变成0,根据电路的对称性,这个结论好像更合理一些

楼主:
最开始的讨论没有考虑VDD的影响,在后面的小信号等效电路里面是有考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