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修timing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22-06-16):
1 怎么确定insertion_delay 值
2 怎么让工具删掉指定FE器件
3 怎么替换指定cell类型
求大佬指教

网友A:
1. 报一个DFF CK的insertion delay:report_clock_timing -type latency -to */CK
报一条path的insertion delay:
get_attr [get_timing_paths -from * -to *] startpoint_clock_latency/endpoint_clock_latency
2.FE器件具体指的是什么?
3.替换cell:size_cell $cell_full_name $lib_ce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报一个DFF CK的insertion delay:report_clock_timing -type latency -to */CK
报一条path的insertion d ...

工具在优化的时候加的inv和BUFF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工具在优化的时候加的inv和BUFF

remove_buffer就行了,inv一删删两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