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鼠标选中最上层

楼主(2022-06-16):
我发现版图界面里,鼠标选中一块区域时,是首先从最下层开始选中的,也就是说,只有连续点击数次,才可以选中上层
但是实际画图过程中,大多数时候想要选中的其实是最上层,怎么设置可以使得选中时,从最上层开始选中呢?

网友:
INNOVUS 似乎是按空格,其他没用过

网友:
用ctrl y可以实现层次切换,或者在你要选的区域右键,  ,点这个,就会出现你鼠标下面所有的可选目标,自己选择你要选的就行

楼主:
工具是virtuoso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