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语法问题

楼主(2022-06-16):
parameter A = 'd8;
请问这种语句没有加位宽也是可以的么?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写?谢谢!

网友:
verilog没加位宽默认32位

网友:
可以,但Verilog默认为32bit

楼主:
好的,学到了,谢谢!

网友A:
现在编写代码随意一些,以后进公司还是要更改代码风格的。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风格吧,不要想着偷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编写代码随意一些,以后进公司还是要更改代码风格的。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风格吧,不要想着偷懒。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

我目前看到的建议是:parameter [3:0] A = 4'b1000;
有良好的代码风格便于今后的代码调试、验证、移植等。
互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