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差分运放的压摆率问题

楼主(2022-06-16):
本人要设计积分器里面运放 目前采用理想共模反馈共模负反馈 因为输入共模电压低 采用这种套筒放大器  尾电流源在下面图
采用的是尾电流共模反馈  现在我用这张图仿真增益跟压摆率 有70db 50MHZ
但是我仿真压摆率时 发现输出嵌死在vdd/2这怎么可能仿真压摆率  就想问一下要不要去掉共模反馈直接跑

楼主:
有大佬知道不

楼主:
为什么嵌死在vdd/2就是我用的理想共模 我输入vef为vdd/2然后von vop 嵌在vref上面了

网友A:
全差分运放的压摆和共模没关系呀,应该看的是差模分量的压摆过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差分运放的压摆和共模没关系呀,应该看的是差模分量的压摆过程

对 上次我就忘记输出应该是差模量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 上次我就忘记输出应该是差模量了

所以问题解决了吧,不妨把积分结一下?
另外,套筒运放因为有尾电流管存在且N/P管特性不同,输出共模一般不定在VDD/2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以问题解决了吧,不妨把积分结一下?
另外,套筒运放因为有尾电流管存在且N/P管特性不同,输出共模 ...

积分我还没搞 我还想搞一下开关电容负反馈  你说共模点一般不在vdd/2 为什么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积分我还没搞 我还想搞一下开关电容负反馈  你说共模点一般不在vdd/2 为什么呢
...

因为套筒运放的输出节点上面有2个PMOS。下面有3个NMOS,如果过驱动电压(Vgs-Vth)一样的话,那么你的输出共模就得设置为VDD/2+(Vgs-Vth)/2,才能够保证上下的电压裕度是一样的。复杂一点说。你还要考虑到p管和n管在近线性区的表现不一样,具体要根据你的MOS管长宽比和仿真的结果来判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套筒运放的输出节点上面有2个PMOS。下面有3个NMOS,如果过驱动电压(Vgs-Vth)一样的话,那么你的输出 ...

对 确实 有5个管子 输出不能嵌在vdd/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