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中的.synopsys_dc.setup脚本问题

楼主(2022-06-16):
我用.synopsys_dc.setup直接设置好了库文件,然后我发现我的setup里是有文件的,证明读入成功了。(如图一)但是我进行约束设置时(以operating condition为例),他却没法识别到我设置的那个库。(如图二)
然后我又没用.synopsys_dc.setup文件,直接手动设置的库,这次再约束他就能识别到了....???
当然 我用脚本的时候,我link了一下库,发现有一个warning(如图三),但是我的这个文件没问题啊,因为我手动能设置能成功,就说明他没问题吧。跪求解答。

网友A:
set search_path 指到你lib库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 search_path 指到你lib库路径

我都指定上了...还是说无法读取...但是我换了台电脑,就好使了...所以这是什么玄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