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下使用Spice In导入网表,管子尺寸为默认值

楼主(2022-06-16):
问题:Cadence下使用Spice In导入网表,管子尺寸与导入网表的尺寸不匹配。
如何解决?请大神助攻!

1,先建立一个.sp文件。如下:

2, 使用Spice In将网表导入cadence。如下:

3. Schematic下 管级尺寸与spice的尺寸不匹配

网友A:
看一下spicein.log,里面应该有答案

网友:
这个直接导入一般不行,需要自己写map文件,对应CDF参数。我也尝试过,最后还是有问题。所以没见哪里有完整可用的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spicein.log,里面应该有答案

你好,大神. 我查看我的log显示参数选用的默认值,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导入步骤哪里出了问题?可否帮我看一下?

log如下图所示:

网友:
得callback 一下

网友B:
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436621941 工艺可能不同 方法可以参考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大神. 我查看我的log显示参数选用的默认值,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导入步骤哪里出了问题?可否帮我看一 ...

我不是大神,刚入门,之前做过SPECTRE格式的导入。
看这个log,应该是没有把网表里的w、l和schematic模型里的宽度和长度对应,这种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办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是大神,刚入门,之前做过SPECTRE格式的导入。
看这个log,应该是没有把网表里的w、l和schematic模型 ...

是啊,一直就是这个问题,就是没法匹配,不知道哪一个步骤出了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436621941 工艺可能不同 方法可以参考下

谢谢大神的建议

网友:
么事 希望能有帮助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