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果简单的LDO结构环路稳定性有几个极点?

楼主(2022-06-16):
如下图所示的简单LDO结构,为了保证稳定性,我在a处插入一个iprobe,按电路来说,是不是这个环路会经过a,b,c,d四个极点呢?如果是的话,相当于开环只有三个极点b,d,c,闭环环路会多出一个极点?那我补偿LDO的时候,要不要接成反馈,看环路增益PM来补偿呢?

网友:
关注学习一下,看看大神怎么分析

网友A:
c是主极点,d是次极点,其他点都是高频。
楼主再看看稳定性方面的书吧,这其实就类似个两级运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
A1:插入Iprobe和极点无关,按照极点对应节点,图中有2个极点。分别是第一级输出C点,第二级输出D点。 ...

谢谢回答。请问一下
Q1:对于A1,按照A2所说的“一般极点是在开环的条件下讨论的”,那该电路开环的时候,差分对输入,d点输出,传输函数上不是有三个极点吗?对应节点就是b,c,d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2:对于A2,所说的“iprobe实际上就是断开了反馈”,这句话是在仿真什么的条件下成立呢?仿真dc或者tran时,iprobe认为是短路接上的啊。跑stb的时候,如果是断开,那为什么我把iprobe插在主极点节点处,plot出来的曲线和插在a处的曲线一模一样呢?
Q3:请问一下,在通过仿真对LDO进行补偿以保证PM的时候,按照你说的“一般极点是在开环的条件下讨论”,怎么做到“开环”环境呢?还是需要用到iprobe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是主极点,d是次极点,其他点都是高频。
楼主再看看稳定性方面的书吧,这其实就类似个两级运放。
...

学习了,在品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