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ef如何转mw

楼主(2022-06-17):
大神们,我的工艺库没有mw库,只有lef文件,我按照eetop上找了三个转的方法,都失败了。第一个方法是直接read_lef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用对,然后报下面的错误。

第二个方法是
但生成的map是个空文件。
第三个方法是
读入.tf文件,生成了lib lib_1 lib_bck,这个正常
但读入lef时,就错误了
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的不对,那个资料对这块的描述很粗糙,不知道是不是填错了。
求大神们指点,我看eetop好多人都说read_lef就行,但我也是不对。

网友A:
1.Library -> create library (library name和tf)
2.Library -> open library (刚才create的library)
3.Cell Library -> LEF In ... (填library name和cell lef files就好了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Library -> create library (library name和tf)
2.Library -> open library (刚才create的library)
3 ...

大神,map不用填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map不用填吗

不需要map和tech lef,只要你cell lef里定义的layer,tf里有就可以了,没那么复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map和tech lef,只要你cell lef里定义的layer,tf里有就可以了,没那么复杂。
...

谢谢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map和tech lef,只要你cell lef里定义的layer,tf里有就可以了,没那么复杂。
...

我运行icc报了这么一个错误,是layer没匹配上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map和tech lef,只要你cell lef里定义的layer,tf里有就可以了,没那么复杂。
...

想问下如果只有.tf文件的话如何转lef,用innovus时需要导入lef文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下如果只有.tf文件的话如何转lef,用innovus时需要导入lef文件

.tf转不了tech.lef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.tf转不了tech.lef

那如果我要用innovus来布局布线的话要导入的LEF文件是怎么得来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如果我要用innovus来布局布线的话要导入的LEF文件是怎么得来的呢?

tech lef:一般由工艺厂或者vendor提供。
cell lef:一般由工艺厂或者vendor提供,或者gds abstract得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