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把windows下的cdl、env文件导入到terminal中使用

楼主(2022-06-17):
请问如何把windows下的cdl、env文件导入到terminal中virtuoso使用,感谢!

网友A:
拷到虚拟机里面就可以直接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拷到虚拟机里面就可以直接用了

直接连接的服务器,没有虚拟机

网友B:
直接问你们公司的I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问你们公司的IT

我们公司没有I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