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插入memory的buffer出问题,请大佬帮忙!!!

楼主(2022-06-17):
如下两张图,我是先dbget到memory的pin脚坐标,在以此坐标为基准点插入buffer
但是有好几个buffer再插入后的位置为整个design的坐标原点。refineplace之后也不在指定点
refineplace的报的ERROR和WARNING
不在坐标的buffer有挺多的,

网友:
你这个是否是带power domain的design?检查一下插入buffer位置处是否在正确的power domain area里。请单独插入有问题的buffer,看看log有什么error/warning提示没有。

网友A:
首先看下 是否有空间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看下 是否有空间啊

有空间的,这是在place之前的动作

网友(2025-07-15):
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