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瞬态仿真报错

楼主(2022-06-17):
帮忙看下如何解决

网友A:
多跑两遍,或者改下电源电压偏差个0.1V,或者改仿真精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跑两遍,或者改下电源电压偏差个0.1V,或者改仿真精度

我的是3台服务器挂载了同一个/home目录 ,其中一台机器上跑没有问题 ,其他2台机器上跑都有问题 ,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