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亚阈值区MOS管的输出阻抗是多少?

楼主(2022-06-17):
书上鲜有资料提及亚阈值区MOS的输出阻抗,通过仿真发现受Vds影响挺大,rout的值和饱和区时候差不多,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饱和区的rout推导公式。

网友A:
亚阈值区I/V特性更接近bipolar,ro应该用bipolar公式去近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亚阈值区I/V特性更接近bipolar,ro应该用bipolar公式去近似。

找到了格雷讲三极管的书,如图所示,1/r 受电流和WB的影响,WB为基区宽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亚阈值区I/V特性更接近bipolar,ro应该用bipolar公式去近似。

看来和跨导和厄尔利电压有关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看来和跨导和厄尔利电压有关

根据工艺文件中的曲线来看,输出阻抗确实和vds有关,vds越小,输出阻抗越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