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萌新求助,PEX提取寄生参数遇到的问题 not found for device

楼主(2022-06-17):
PEX提取寄生参数遇到了一个问题  报warning

WARNING: [FDI3018] Library "1830bd15ba" not found for device nch_ldmhs_16v. Ignoring instance XM49.

提出来的view里就没这个管子。LVS是笑脸。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啊,怎么解决啊。

楼主:
图片在这里

大佬们看看 cellmap好像也是没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cellmap里的

lvs 或者pex 文件 看看有没有定义这个期件哈  不只是cellmap    可以先输出选 spectre 网表  可以的话 就是cellmap问题 不是就是lvs 文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vs 或者pex 文件 看看有没有定义这个期件哈  不只是cellmap    可以先输出选 spectre 网表  可以的话 就 ...

指向的lib 里面没有 18xx 那个器件

网友(2023-03-31):
库的格式写错了,把引号去掉。"1830***" 改成 1830***

网友:
库名字那里双引号去掉,你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