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路振荡问题

楼主(2022-06-17):
请教,问题:1.仿真的带隙基准电路在单独仿真、以及带载仿真(电流舵DAC中电流源单元电路)的时候均没有发生振荡现象,如图1;                 2.加入了symbol(开关驱动电路)后会出现振荡现象,如图2;且断开开关驱动电路和电流源单元之间的连接,也会出现振荡,如图3,
所以想请问一下,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,是我带隙的问题吗?

图1 带载仿真时的仿真结果

图1 带载仿真时的仿真结果

图1 带载仿真时的仿真结果

图2 加入开关驱动电路后的仿真结果

图2 加入开关驱动电路后的仿真结果

图2 加入开关驱动电路后的仿真结果

图3 断开连接后的仿真结果

图3 断开连接后的仿真结果

图3 断开连接后的仿真结果

网友A:
楼主,从你发的图片来看,电流源单元没导通啊;另外,开关驱动电路的DVDD和DGND是如何连接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从你发的图片来看,电流源单元没导通啊;另外,开关驱动电路的DVDD和DGND是如何连接的? ...

之前电流源单元输出端没有接负载,所以电流支路没有电流,下图是接上负载后的dc仿真(没有开关驱动),是可以正常导通的。开关驱动电流的DVDD和DGND接法如图4的黄框

图4

图4

图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从你发的图片来看,电流源单元没导通啊;另外,开关驱动电路的DVDD和DGND是如何连接的? ...

目前,排查到的问题可能是输出环路的相位裕度过小,如图5所示,在这个环路中,相位裕度骤降至-50dB,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,我试过在输出加电容,但是效果不明显

图5

图5

图5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目前,排查到的问题可能是输出环路的相位裕度过小,如图5所示,在这个环路中,相位裕度骤降至-50dB,请问 ...

环路没有miller 补偿电容,导致两个 pole过于靠近,从而产生稳定性问题,

看不到你的amp设计,所以暂时建议加2-5pF  miller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环路没有miller 补偿电容,导致两个 pole过于靠近,从而产生稳定性问题,

看不到你的amp设计,所以暂时 ...

你好,运放采用的是一个二级运放结构,就是不太理解在这个环路中添加米勒电容如何添加,因为在拉扎维书里是在二级运放之间放置米勒电容,把次级点推至GBW以外。

网友:
从电路上看你的主极点应该在运放的输出端,所以加的这个弥勒补偿作用不大,可以在你的运放输出端加PMOSdummy做电容来补偿,将你的主极点进一步减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