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ic电路设计中的一些问题?

楼主(2022-06-17):
各位大神,想问一下:如图1和2所示的电容代表着什么含义?要怎么选择器件(mom还是mim)?电容值的大小怎么设置?
如图3、4、5所示的三极管是什么意思,要我如何设置器件,2d2是什么意思?怎么还有20*20的?

如图6、7所示的电阻怎么选?是就选rnpo(poly电阻)嘛?还有阻值怎么设置?segment W和segment L是多少?multiplier还有segments是多少?poly呢?
如图8所示,想知道.18umBCD工艺中哪里可以找到JFET?
谢谢大神解答,这些器件的表述方法我是真的看不懂,不知道怎么选择,还想请问一下PDK的设计手册在哪里找,就是介绍设计库中的各种器件的数据手册。

1

1

2

2

3

3

4

4

5

5

6

6

7

7

8

8

网友A:
大神们可能觉得这种问题太low了,但是我也好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神们可能觉得这种问题太low了,但是我也好奇

对哇对哇  也不知道去问谁 只能求求大神们了

网友B:
- MIM要加MASK,MIM设置起来比较简单,大胆猜测,75.65*56.2是面积um^2,area一般是1fF/um^2或者2fF/um^2

- 实际工艺库里的三极管就那么几类,beta值不一样,挑好种类后,只能改改发射结面积和个数, 这个Q6-ModelName是调用了额外的文件,如果你能直接仿这个电路的话,ADEL-Setup-ModelLibrary-Edit,查找一下这个q1p2x2d2,大概看看。

- poly电阻,分p和n,温度系数不一样,一阶TC仿仿看一下哪个比较接近,带rpo方块阻值大概300欧,不带rpo的方块阻值不到10欧,你把这个poly代入10或者300看看哪个合理,W/L/Segments怎么设置无所谓,阻值对了就行。
- 一般有一个单位电阻尺寸比如2K欧,10K就串5个,1K就并2个,大胆猜一下30/4*(2+0.5)的含义,L=30u, W=4u, 先串联2个,再串一个2个并联的?然后方块阻值poly=300,可以结合其它电阻验证下规律

- JFET,猜测大概率是耗尽型的,选MOS管里名字带dep的(depletion),这种管子Vgs=0V就已经导通了,如果是增强型的,就选个正常MOS

- PDK DR/SP等文档,PDK的安装目录翻一翻,实在没有人可问的话,在可能顶层目录下搜doc的文件夹 find ./ -name "*doc*" -type d 或者名字接近的PDF find ./ -name "*SP*.pdf" -type 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- MIM要加MASK,MIM设置起来比较简单,大胆猜测,75.65*56.2是面积um^2,area一般是1fF/um^2或者2fF/um^2

...

哇哦!谢谢大神!!!!!!这样讲我就清楚很多了!但是针对于那个2d2*2d2的三极管的问题,我这个电路不能直接仿真,那该怎么办呢?还有我遇到的一个三极管发射结面积写着20*20是怎么做到的呢?谢谢大神不吝指教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哇哦!谢谢大神!!!!!!这样讲我就清楚很多了!但是针对于那个2d2*2d2的三极管的问题,我这个电路不 ...

我不是大神,也是小弟。。
并联4个10x10接近于20x20,BJT的Beta/IS大概率和原model不一致,把比例(比如bandgap),机制(比如基极电流补偿)搞对就行了,最后还得根据实际的PDK调整。

楼主(2022-07-27):
引用 网友B:
我不是大神,也是小弟。。
并联4个10x10接近于20x20,BJT的Beta/IS大概率和原model不一致,把比例(比如b ...

好!谢谢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