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统计代码覆盖率

楼主(2022-06-17):
我想问下,设计代码中会有很多default语句,有没有办法不统计这些代码的覆盖率

网友:
特殊的注释试试看,vcs好像有的https://www.cnblogs.com/bai2022/ ... 7%E6%94%B6%E9%9B%86

网友:
在DVE或者verdi里面编辑代码覆盖率,你首先需要确定这个在设计层面就不会执行的,然后将其excluded掉。并在最后的验证报告中说明exclude的原因就行。

网友:
1、使用urg产生html report时,urg命令后面加上-line nocasedef   2、使用dve打开merged vdb时,同样也是在dve命令后加上-line nocasede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