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大佬用过时钟IP核 MMCM的动态相位调整功能呢?

楼主(2022-06-17):
分辨率能做到挺高,但是不太清楚应该怎么设置,感谢!

网友:
IP核的SDK驱动里面,是可以动态调整相位的。然后IP核的手册里面有讲怎么计算这个相位值。

网友A:
试过动态调频率的,静态调相位的,动态调相位应该也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过动态调频率的,静态调相位的,动态调相位应该也可以的。

您好,请问动态调整频率是怎么实现的呢?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请问动态调整频率是怎么实现的呢?谢谢了

看ip手册,有个config的接口,gen ip的时候勾选这个功能即可。有的版本是插入另一个动态设置的ip配合mmcm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