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报错:Found 'interface' inside package before 'endpackage'. 'interface' inside 'package' is not allowed.

楼主(2022-06-18):
我查看了所有包里的interface,都加了virtual,tb中set也加了virtual。包里也没声明物理接口,没有`include接口。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报错。

网友A:
tb_top应该是module或者program结构,interface的定义应该在module定义或者program定义的里面,你要把interface XXX,放到module tb_top...endmodule之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b_top应该是module或者program结构,interface的定义应该在module定义或者program定义的里面,你要把inter ...

已经解决了,不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我interface还是放在module外面的。
用Questa编译没有这个报错,然后把Questa报的错改完了vcs编译也通过了。
还是不知道到底错在哪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b_top应该是module或者program结构,interface的定义应该在module定义或者program定义的里面,你要把inter ...

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他告诉你了  interface声明不能发在package里面声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他告诉你了  interface声明不能发在package里面声明

我是检查过包里都没interface的,所有物理interface都加了virtual修饰

网友(2024-01-08):
有没有可能是你在test_top层的外部,没有`include进来"apb_if.sv"文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