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启动电路的一个问题?

楼主(2022-06-18):
   我的基准电压源电路里有个自启动电路,其中自启动电路主要是由反相器组成的,(图是与电路中自启动相关的部分,不相关的省略了),在前仿的时候,一切正常,后仿的时候就出问题了,这个反相器工作在了中间阶段,也就是2号线的电压约等于M2源端电压的一半,而不是趋向于M2源端电压或者地,尝试调整各个管子大小,感觉效果都一般,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需要我重新换一个自启动电路吗?

网友A:
还是要首先搞清楚电路的原理,电源上电时假设1处电压为0,那么M3截止,M2导通,此时2点电压为接近VDD。M4导通,M5上产生电流(M4 source端应该还有负载才对)M6镜像M5的电流使pnp器件的集电极电压升高,脱离简并点。之后1点电压升高,M3导通使2点电压降低,M4关断,启动过程结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要首先搞清楚电路的原理,电源上电时假设1处电压为0,那么M3截止,M2导通,此时2点电压为接近VDD。M4导 ...

M4源端还需要负载吗?它本身不能当负载吗?前仿的时候是这样的,但是后仿的时候,不管我怎么改,都会困在这个简并点,所以就想提问下,如何使得电路能够摆脱这个状态,更好奇前仿没事后仿有问题是寄生的原因吗?如果是的话,一般考虑那个管子的寄生?是M4的吗?

网友B:
GRAY 书上那种其实很经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RAY 书上那种其实很经典

是这个吗?我用三极管用的少,把三极管换成mos管效果应该一样的吧?

网友C:
1, 应该和后仿关系不大,是电路本身的原因,因为你的 1点 INV的输入是0, 或者 0.7V,所以提供的电流能不能脱离简并点并不确定,2, 这个时候你的放大器正常工作了吗?
3,如果PNP正常打开,看看 启动电流能不能自己关掉,

4,如果电压低于1V,问题还好,如果是1.8V 以上,可能会有问题。

如果把电路图以及DC仿真结果放上来,会有更加仔细的结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这个吗?我用三极管用的少,把三极管换成mos管效果应该一样的吧?

有MOS管的 你再看一下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, 应该和后仿关系不大,是电路本身的原因,因为你的 1点 INV的输入是0, 或者 0.7V,所以提供的电流能不能 ...

前仿是这样,此时反相器的翻转电压是0.64左右,后仿看不了管子状态,不太确定放大器状态,前仿差不多800m,后仿差不多输入变为600多m,反向器输出也差不多600多m

楼主:
刚刚尝试了下仿上电时候的瞬态,发现电路是震荡的

楼主:
而且如果电源电压固定的情况下,跑瞬态就没有显示震荡,而是具体的值,差不多是震荡的中间点电压,所以这个启动电路应该不是在简并点,而且因为充电过快导致的启动电路来回开关导致的震荡吧?那这样的话,是不是需要在反向器输出挂一个电容?挂多大有计算的公式吗?

楼主:
还有,我看到有的说,自启动电路里的注入电流最好不要过快,不要超过10%,这个怎么控制?

楼主:
我好像找到了一个版图上面的问题,等明天把版图改一下看看情况,如果真的是这个问题的话,我真的要哭死了

网友D:
建议楼主改一下,不要用vbe去判断是否脱离简并点,风险很大

网友E:
仿真了相位裕度么,环路是否稳定。因为寄生参数的问题,可能会导致PM骤降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仿真了相位裕度么,环路是否稳定。因为寄生参数的问题,可能会导致PM骤降 ...

仿真了,就是仿真整个都不对劲,才提问的,现在找到原因了,版图上的三极管连线接反了。。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解答,今天早上把版图改了一下,果然瞬态正常了。就是两个三极管的比例是1:8,结果版图连错了,变成了8:1,虽然不太明白为什么LVS没有报错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建议楼主改一下,不要用vbe去判断是否脱离简并点,风险很大

你好,能讲下为什么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感谢大家的解答,今天早上把版图改了一下,果然瞬态正常了。就是两个三极管的比例是1:8,结果版图连错了, ...

LVS没报错的原因也找到了,因为版本迭代了,我们还用的旧的,用了新的就没问题了

楼主:
不过在低温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,低温时候的基准电压不正常,其它的还好,正在排查原因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能讲下为什么吗?

vbe本身电压比较低而且是具有温度特性,你关闭使用反相器的阈值去做的,工艺上偏差可能会导致无法关闭的问题,在工程上可能少量不会出问题,但是到千万级别可能就会暴露出来

网友F:
这种反相器结构受pvt影响比较大的,可靠性不高,建议把反相器变为pmos换为长沟道的pmos大电阻,nmos接法不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vbe本身电压比较低而且是具有温度特性,你关闭使用反相器的阈值去做的,工艺上偏差可能会导致无法关闭的 ...

你的意思是启动电路的反馈点最好和三极管的VBE不关联?比如将反馈点放在运放输出这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种反相器结构受pvt影响比较大的,可靠性不高,建议把反相器变为pmos换为长沟道的pmos大电阻,nmos接法不 ...

这样?

网友F:
不是,你把反向器的pmosM2和pmos上面那个二极管接法的pmosM1换成大电阻,但是面积大,所以电阻可以用长沟道pmos管来代替电阻,还有M3的宽长比要大一些保证bg起来后启动电路能关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是,你把反向器的pmosM2和pmos上面那个二极管接法的pmosM1换成大电阻,但是面积大,所以电阻可以用长沟 ...

这样?那对上面的P管大小数目有什么要求吗?比如W小点?m的话,根据电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是,你把反向器的pmosM2和pmos上面那个二极管接法的pmosM1换成大电阻,但是面积大,所以电阻可以用长沟 ...

大佬,我还有个疑问,就是我看论坛上提到的,最好注入电流不要太大,是什么的十分之一,那怎么控制这个电流注入大小呢,我试了下,通过改M5和M6的宽长比的话,注入电流会有变化,所以是需要改这两个管子的大小,直到注入电流是所注入电流那条支路上电流的10分之一?还有,我看有的说还需要在M3的栅极挂个电容,有必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