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体电流镜输出电流和体电压关系的讨论

楼主(2022-06-18):
论文《Wide Current Range and High Compliance-Voltage Bulk-Driven Current Mirrors: Simple and Cascode》中说如果M2的输出电压上升,输出电流也随之开始上升。此时的体电压上升,栅电压下降,将电流保持在原来的大小。这一点我没看明白,希望有大佬可以帮忙解释一下。
英文原文:Concerning the output transistor M2, if the output voltage (drain of M2) rises, the output current starts to increase. As a result, bulk of M2 (also M1) increases which in turn makes the gate voltage to decrease, the output current then decrease to the original value。

楼主:
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吗

网友A:
有全文吗?感觉怪怪的,衬底不应该理解为背栅吗,应该属于高阻节点,为什么接运放输入端呢?难道这个运放不是常见的高阻输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全文吗?感觉怪怪的,衬底不应该理解为背栅吗,应该属于高阻节点,为什么接运放输入端呢?难道这个运放不 ...

原文在这里

Wide Current Range and High Compliance-Voltage.pdf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原文在这里

没见过这么做的,里面列的两篇bulk control参考文献也没见看到这样用的,感觉电路画法的错误很严重,除非有其它mos效应我没考虑到的。看有没有用过buck control的人回答。不太建议初学者看这种不是太好的期刊,越差的期刊越容易出现表述不清或考虑不周的隐患误导读者。
bulk的相关效应一般就衬偏效应(背栅控制),衬底电阻,衬底pn结,寄生pnp npn,但后面几个是不能用的,没做好电流流到衬底其它地方去了,pn结正偏太多会有击穿的风险,只有esd会利用这个效应短时间内卸放esd电流,pnp和npn容易形成正反馈闩锁。

你如果有相关的工艺可以仿一下论文这个电路,
仿真的前提是工艺是否有把衬底相关的重要的寄生写到模型里

比如从layout上讲,vb端是通过mos管周边的sub contact连出去的,实际会串联一个衬底电阻,衬底电阻大小与sub contact和mos gate之间的距离有关
再就是直接问作者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见过这么做的,里面列的两篇bulk control参考文献也没见看到这样用的,感觉电路画法的错误很严重,除非 ...

从电路仿真上来看,这个电路确实是可行的,但是我还是理解不了它的原理,我准备发邮件问问作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