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NWELL接地的疑问

楼主(2022-06-18):
最近在做反向,看到有以下这样的一种情况,P管的三端都接地了,在某个运放的输出作电容应该是滤波的作用,请问这种情况下NWELL接地是否对整个芯片的NWELL有影响?

网友:
一般来说P管做在Nwell里面,而衬底是P型的,那么只要其它管子不与它共用一个Nwell,那应该不要紧,各个Nwell间是隔离的。

网友:
虽然因为NWELL的隔离性,这么做也行,但从防闩锁的角度上讲,实在不太安全。如果只是滤波电容的话,不妨改为全部接VDD,反正也是交流地

网友A:
应该是个NMOS CAP吧,整个管子区域覆盖了一层Nwell,让你误以为是个PMOS管

网友:
4#说的对,在反向向的过程中确实很容易将NMOScap,提取成PMOS的,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负压模块的P管子,有这样的接法,整个负压模块的P管Nwell都是接地的,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个NMOS CAP吧,整个管子区域覆盖了一层Nwell,让你误以为是个PMOS管

一般的Nmos CAP的Nwell只覆盖到管子区域。但是我反向的这个看到的照片,它围的那一圈B端也高亮了,所以也不好判断它是不是Nmos CAP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。用NMOS拿来做滤波,一般接GND。PMOS一般会接电源。
如果PMOS接地,需要特别注意源漏附近和其他N型注入的隔离,不要有LU产生。

网友:
是个nmos电容吧,用来非输出过滤信号用的

网友B:
NMOS in NWELL 的一种器件,基本用作CAP 使用。 很多电路中见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MOS in NWELL 的一种器件,基本用作CAP 使用。 很多电路中见过。

NMOS 源漏区都是N+, nwell 衬底也是N+,所以只能S,D, B 接到一起的

网友:
单说版图上这个接法问题是不大,最后看工艺中器件特性来判断是NWC还是PMOS

网友:
插个眼 想知道到底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