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ms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 请问怎么解决

楼主(2022-06-18):
(图片)

网友A:
为啥用hspice的模型。。。用spectre的啊,models那个文件夹里面应该还有一个spectre的吧

网友:
为啥用hspice的模型,用spectre的啊
models那个文件夹里应该还有一个spectre的文件夹吧

网友B:
仿真functional 的时候 记得得把bus 名称<> 变成[]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啥用hspice的模型。。。用spectre的啊,models那个文件夹里面应该还有一个spectre的吧 ...

谢谢您的回复。spectre也是错误,有个127的错误。和这个类似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883499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仿真functional 的时候 记得得把bus 名称 变成[]

谢谢您的回复。
但是我把symbol改成[]后,check save提示出问题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。
但是我把symbol改成[]后,check save提示出问题了

什么问题? symbol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问题? symbol?

比如我把symbol的m<1>,改成m[1],保存后,提示warming,说不存在m[1]这个pin。
function自动生成的symbol的pin都是<>

网友:
function .v文件也得改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