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 pubkey Invalid license key怎么解决呀?

楼主(2022-06-19):
1000资产

用了pubkey的patch,但是生成的license还是 invalid license。虚拟机下的是REDHAT 7,是rfic.eda的
求教大家解决方法,谢谢

8:25:46 (snpslmd) Invalid license key (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)
8:25:46 (snpslmd)         ==>INCREMENT yopsys-Release snpslmd 2020.12 30-dec-2020 99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^1+S&PID=06417599& SUPERSEDE ISSUED=01-apr-2004 \
        ck=95 SN=RK:2671-0:167603:0 START=01-apr-2004 AUTH={ snpslmd=( \
        LK=7F840BF2FBCE371D4A8F SIGN="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\
       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\
       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" \
        SIGN="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\
       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\
       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") }
8:25:46 (snpslmd)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rfic.eda

网友:
从格式上看没有啥问题,只是需要更强的软件破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这个吧, 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896342-1-1.html 。

谢谢,但是这个也试了,也不行呀。

楼主:
sssverify的时候是fail的,看起来的确是license生成的不对
请各位大哥指教怎么破解阿。
用了open-CAD老大的破解也不行阿。

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"/ocad/tools/licsrv/generator/synlic.gen/Synopsys.dat".
Report generated on 19-Jun-2022 (SCL_2018.0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...
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.
All revenue keys ("SN=RK:..." on feature line) have been excluded.
Siteid: <No Site Id>, Server Hostid: 000c293ba9f6, Issued on: N/A
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is is an INVALID license file. You SHOULD NOT use this license file.
Please use the license file as received from Synopsys, Inc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试这个是否能启动,以确定不是PJ的问题。仅供参考。

非常感谢,你这个sssverify能过,但是lmgrd启动不了

0:09:30 (snpslmd) Invalid license key (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)
0:09:30 (snpslmd)         ==>INCREMENT SSST snpslmd 1.0 26-jun-2022 1 3F54DBE36283C8C9AE3B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"101bd 50c04 8911c c34ba d88b8 d5028 f8498 2a80c \
        31713 59bca 88990 b0032 bd607 4935d 306b2 5b528 3f57a bfedb \
        7ca86 dbbfe 2d8c8 c8898 9582f b2a81 5fb06 84118 3c4b6 6ad0b \
        0d17b 26813 8f2a9 67cb2 4c22f f04cc 77632 b1bde e5702 48652 \
        0e0ce 784c2 8d15b 00e93 dcb14 d4e60 a8cab e173b b303a cf03f \
        e285b e1156 e595f fcb4d 853f3 44e27 45289 f731d def70 11034 \
        8ea05 2674c 8f3bc 0bbef ed094 481ed c7859 2709c 20411 cf1f1 \
        4ca75 10f60 69432 00ee9 57d86 1cfc6 cf3af 92af1 420d5 3583d \
        3c7b0 ba19d fe78b 482ab 62ae4 8c661 0799d b8b68 77afc b435a \
        0896c 478ea b5c2f 320de 24a7f f6d92 b774a 5213e 2dba8 a302a \
        894b1 e858f b7b99 e4764 3cf3e 9de81 66e74 c3288 f96f4 28be6 \
        93d55 2f120 b9c85 6df2c c461c 130" ISSUER="Synopsys, Inc. \
        [6/19/2022 22:49:26 7002 6.7.1 265449]" NOTICE="Licensed to \
        For Study Only [DO NOT DELETE/MODIFY SSST OR ANY OTHER KEYS IN \
        THIS FILE]" SN=TK:0:0:428517 START=17-Jun-2022 SIGN="1DE6 48AA \
        85BF 4715 F9F0 E1D1 2F0B F393 AEF6 73FB EA4A 6C43 386C 5A29 \
        9AAD 0F8A E16C 203A 7D60 9B5D 0FDF FFF9 62A8 6E2F 4E0E 19E3 \
        EC7D 58C3 0F61 B73A"
0:09:30 (snpslmd)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rfic.eda
0:09:30 (snpslmd) No features to serve, exiting
0:09:30 (snpslmd) EXITING DUE TO SIGNAL 36 Exit reason 4
0:09:30 (lmgrd)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6 (No features to serve)
0:09:30 (lmgrd) snpslm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.  Please correct
0:09:30 (lmgrd) license file and re-start daemons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你这个sssverify能过,但是lmgrd启动不了

0:09:30 (snpslmd) Invalid license key (inconsis ...

看来还需要正版lic才行。

楼主:
应该是lic没生成对

谢谢大家

楼主:
应该是lic没生成对,谢谢大家

网友:
模板文件里,把日期改一下。明显日期不对

网友:
30-dec-2020  修改下src文件里面的时间,license启动工具patch 应该就ok了

网友:
记得scl也需要patch的

网友:
lmgrd的问题  lmgrd也需要 pubkey  一下

网友(2022-09-30)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但是这个也试了,也不行呀。

请确保scl_gen填写了两次mac地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ssverify的时候是fail的,看起来的确是license生成的不对
请各位大哥指教怎么破解阿。
用了open-CAD老大的 ...

scl_gen要填两次hostid,记得用fix.bat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