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altten SDC对于前端来说怎么获得呢?

楼主(2022-06-19):
我们有个项目,项目里面的IP太多,采用了分模块综合,最后TOP层综合的时候,后端要求我们提供一下Faltten SDC,有哪位大神可以讲解一下这个Flatten sdc吗?对于前端来说应该怎么获得呢?

网友A:
TOP综合还是TOP STA需要提供flatten sdc ?

网友B:
应该是顶层集成完之后,进行综合,DC生成的sdc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OP综合还是TOP STA需要提供flatten sdc ?

TOP ST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顶层集成完之后,进行综合,DC生成的sdc文件

假如我们有两个子模块,在顶层综合的时候是分别把这两个子模块写成DB文件后,DC吃进去的,顶层的SDC只针对了现有的代码进行了约束,对于子模块里面的文件没有约束,现在要对TOP 进行STA,整个顶层的FLATTEN SDC是不是要把这两个子模块的综合时候的约束SDC吃进去呢?我是这样理解的,请各位前辈赐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假如我们有两个子模块,在顶层综合的时候是分别把这两个子模块写成DB文件后,DC吃进去的,顶层的SDC只针 ...

是这样。 注意要修改对应的Hierarchy。因为TOP level看和 block level看,hierarchy不一样。

网友B:
你说的这种方式,其实就是把两个子模块先进行综合,生成.db或者.ddc文件,顶层综合的时候,不再从每一行RTL开始综合,而是直接把db文件放在DC的link library中,也就是把两个模块做成harden,这样顶层综合和STA时,你的约束只需要约束顶层就行,子模块内部都已经固化成具体的电路单元了,工具无法再去改变和优化子模块内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这种方式,其实就是把两个子模块先进行综合,生成.db或者.ddc文件,顶层综合的时候,不再从每一行RTL ...

请教您个问题,如果是要做TOP的FLATTEN的STA,是不是要让PT工具吃进去所有网表,不是吃对应子模块的DB文件,然后在写FLATTEN SDC时把之前两个子模块的对应SDC加到TOP的SDC里面,除了要修改hierarchy之外,是不是也要把子模块SDC里面对应 input delay output delay driving_cell set_load这类约束去掉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教您个问题,如果是要做TOP的FLATTEN的STA,是不是要让PT工具吃进去所有网表,不是吃对应子模块的DB文件 ...

顶层的sdc中,不需要再加子模块的input/output delay以及set_driving_cell、set_load这些,因为这些约束都是针对port的,子模块单独综合时,其输入输出是port,集成到顶层后,其输入输出是pin,自然就不需要给子模块设置这些约束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顶层的sdc中,不需要再加子模块的input/output delay以及set_driving_cell、set_load这些,因为这些约束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(2025-07-17):
flatten sdc 主要是将 block sdc 中的 clock 定义,clock 关系,exception constraints 集成到 top sdc 中;
1. block sdc,如有 create clock,集成到 top sdc 时,需要全部拿掉;
2. block sdc,如有 generated clock,其 master clock 和 master source 需要映射到 top sdc 中的 clock 上;
3. block sdc,generated clock 的同异步关系在 top sdc 中写清楚;
4. block sdc,有 exception constraints,集成到 top sdc 时,需要加上 top netlist 看到的 hier 层次;

网友C:
子模块先综合,这样顶层综合的时候工具优化的空间小了,是不是对于面积和timing都不利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子模块先综合,这样顶层综合的时候工具优化的空间小了,是不是对于面积和timing都不利 ...

得看芯片规模的,芯片规模太大,一般都是先综合sys/block ,然后在综合top , 放在一起综合基本不可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