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PB_SRAM中PENABLE无法拉高

楼主(2022-06-19):
我在执行完103行后波形中的PENABLE也始终为0,无法拉高,其他信号都是正常的。
小白不知道提供这些够不够解决,还需要其他的话欢迎指出。
附件是我的验证平台,rtl和Makefile文件。

编辑:我解决了这个问题,将上图所示代码顺序调换了一下
但是我没明白为什么换下顺序可以解决,这段非阻塞赋值顺序不是应该不影响吗?

网友A:
你wait里面  一个 是 apb_intf.cb.PREADY 一个是apb_intf.PREADY   一直在wai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wait里面  一个 是 apb_intf.cb.PREADY 一个是apb_intf.PREADY   一直在wait

这不是只有一个wait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wait里面  一个 是 apb_intf.cb.PREADY 一个是apb_intf.PREADY   一直在wait

感谢解答!
我明白你的意思了
但是apb总线协议中PREADY是rtl的输出,所以这样是能等到的。
我照后面补的图片修改后penable已经可以拉高了,但我并没有修改两个wait。
我现在的疑惑是非阻塞赋值修改顺序怎么会对结果有影响?

网友B:
你这样写时序是对的吗?pready拉高一周期后psel、penable拉低,@(posedge clk iff(pready)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样写时序是对的吗?pready拉高一周期后psel、penable拉低,@(posedge clk iff(pready)) ...

感谢回答!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