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里highlight出来的drc或者lvs错误

楼主(2022-06-20):
这些被highlight出来的错误,一般在calibre里点F4就能清除,或者在版图窗口里选择calibre--clear highlight也行。但是virtuoso开了一段时间,这两个消除highlight的方法就都失效了,只有重启virtuoso可解。

请问有没有不要重启的方法?

网友A:
关掉RVE,再 Start RV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掉RVE,再 Start RVE

试过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过了,还是不行

关掉版图,再重新打开版图,再start RVE

网友:
直接退出virtuoso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