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XL里面如何画渐变线

楼主(2022-06-20):
layout XL里面如何画渐变线

网友:
什么是渐变线

网友:
还想有那个操作得,在菜单栏里面一个个试试,creat里面吧

网友(2022-09-22):
渐变线,你是指横着m1竖着自动跳成m2吗

楼主:
渐变线:同层金属线不同宽度之间的渐变连接方式

网友A:
你想要的是这种吗

楼主:
对,就是这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想要的是这种吗

这个怎么画出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怎么画出来的?
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就自己所了解的,画一个rectangle,然后使用快捷键shift+c裁剪功能,按F3选择line,anyAngle,最后就能得到。但是这样一般不在格点上,违反DRC rule,要看Foundry同不同意你这样弄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怎么画出来的?

进入这个操作命令后,按F3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参数

网友B(2022-11-05):
引用 网友A:
进入这个操作命令后,按F3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参数

感谢,另外不在格点的问题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,另外不在格点的问题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用脚本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