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XL里面如何画渐变线

楼主(2022-06-20):
layout XL里面如何画渐变线

网友:
什么是渐变线

网友(2022-08-03):
我也想问什么是渐变线

网友:
楼主试试,先画一个矩形create—>shape—>polygon,Q一下,查看属性,points中随便选择一个坐标修改,变大或变小都可(x或y只修改一个就行,便于看出效果),然后OK就能得出有渐变线的矩形,最后根据你的需要修改图形

网友:
画线的时候,到你想变大小的地方点一下,然后F3改width就可以了,批量的线也可以

网友:
我试了一下,我是先画个矩形再把一边45度切一下,再镜像复制一个挨在一起就是渐变线了。

网友(2024-12-19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