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CD 高压工艺,做高压poly电阻,能直接放PSUB上面吗?

楼主(2022-06-20):
BCD 高压工艺,做poly电阻,如果电场氧(是不是二氧化硅栅氧层)阻上是20V高压,直接做在PSUB上,这个高压会不会把下面的栅氧击穿?

网友:
厚氧化层击穿估计有几百伏。寄生厚氧管有可能几十伏开启。

网友:
可以看一下Fab提供的工艺文件,一般会有poly电阻的耐压范围。

网友:
一般要放到高压的WELL里面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