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人知道MOS管处于亚阈值区如何进行小信号分析的吗

楼主(2022-06-20):
有人知道MOS管处于亚阈值区如何进行小信号分析的吗,是否也是和饱和区一样等效成gm和ro,其gm,ro公式是否有变化,求解答

网友A(2024-10-24):
Vgs跟Vth差不多,vds较大的情况下,正常按照饱和区分析就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gs跟Vth差不多,vds较大的情况下,正常按照饱和区分析就行。

vds>3vt时id=id0*exp(vgs/n*vt),这种时候小信号模型也和饱和区一样嘛?此时ro等于多少呀?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ds>3vt时id=id0*exp(vgs/n*vt),这种时候小信号模型也和饱和区一样嘛?此时ro等于多少呀?感谢! ...

这种情况直接仿真看gds就行了。ro=1/g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