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配置参数的时候为什么要加assert,这个是有有什么意义?

楼主(2022-06-20):
(图片)

网友A:
立即断言吧,如果随机化失败的话会有打印消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立即断言吧,如果随机化失败的话会有打印消息

有道理

网友B:
建议多看看绿皮书,嚼烂就好了。大部分语法问题就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多看看绿皮书,嚼烂就好了。大部分语法问题就解决了

好的,正在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