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将整个library里面的schematic生成symbol呢?

楼主(2022-06-20):
大家好,目前我已经从cdl成功导入至schematic,但是怎么从原理图生成symbol呢?我知道怎么一个个生成symbol,但是library里面有上千个cell,这样太慢了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一下子生成symbol呢?我看cadence手册上用text to symbol generator,但是如果cdl里面input,output pins名字不一样还能用这个方法吗?论坛上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,大家有什么办法吗?

网友A:
可以试试用这个skill 函数写一个脚本实现
schViewToView

schViewToView(
t_sourceLibName
t_sourceCellName
t_libName
t_cellName
t_viewFrom
t_viewTo
t_fromFunc
t_toFunc
)
=> t / nil
Description

Generates one type of cellview from another.

网友:
还可以try一下这个函数, 或许也可以实现批量生成.
schHiViewToView

schHiViewToView(
[ ?libName t_libName ]
[ ?cellName t_cellName ]
[ ?viewNameFrom t_viewNameFrom ]
[ ?viewNameTo t_viewNameTo ]
[ ?dataType t_dataType ]
[ @rest rest ]
)
=> t
Description

Generates one type of cellview from another.

Example

schHiViewToView( "myLib" "xyz" "schematic" "symbol" "Schematic-Symbol" )

Translates the schematic cellview for xyz to a symbol cellview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用这个skill 函数写一个脚本实现
schViewToView

谢谢你的帮助,我在Cadence论坛上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

网友(2022-12-27)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帮助,我在Cadence论坛上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

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?方便分享下链接吗?

网友(2025-03-26)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帮助,我在Cadence论坛上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

同问,方便分享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