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模混仿、扫描链。

楼主(2022-06-20):
目前遇到两个问题。
(1)数字这边是芯愿景提取别人的网表,直接做后端布局布线,里面有扫描链,但是扫描链的频率和正常function工作的频率是一样的。此时还需要在MMMC (multi-mode multi-corner)里面,把Mode 分成两个func_mode, scan_mode,写两个 SDC吗?
(2)当数字和模拟都比较大的话,用什么方法进行数模混更高效。virtuoso(AMS),还是VCS,听说VCS也能数模混,但是不知道其原理,是吧模拟的部分变为verilogA吗,还是可以直接加的管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rk, 很好奇

什么意思???哈哈哈

网友:
(2)建议Finesim+VCS 或者 XA+VCS, 如果公司virtuoso版本非常新 可以尝试它的AMS 因为模拟的仿真器可以用spectre X

网友:
(2) 建议使用 Finesim+VCS 或者XA+VCS进行混合仿真, 数字模块用verilog, 模拟部分用veriloga 或者 spice网表 用lib.so的动态库进行数模交互, 详情请看VCS MX或者finesim MX手册 以及安装目录下的仿真环境实例.
另外, 如果virtuoso版本很新, 可以尝试他的AMS, 因为有可能支持spectre X作为模拟仿真器., 这样应该会快很多

网友:
(2) 建议使用 Finesim+VCS 或者XA+VCS进行混合仿真, 数字模块用verilog, 模拟部分用veriloga 或者 spice网表 用lib.so的动态库进行数模交互, 详情请看VCS MX 或者finesim MX手册.
另外, 如果virtuoso版本很新, 可以尝试他的AMS, 因为有可能支持spectre X作为模拟仿真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