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ndgap中三极管存在较大基极电流如何解决

楼主(2022-06-20):
在最近一个项目的BG中,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
在这样一个非常正常的,电阻一阶补偿的BG电路下,在仿真中遇到了奇怪的问题:
(1)Q1,Q2两个集电极电压差异很大
(2)Q2基极莫名奇妙流入了uA级别的电流
想请问各位坛友,这种情况是npn管spectre模型的问题,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呢?
谢谢大家!

网友A:
IB电流是因为VCE很小,Q2直接走了BE的正向diode,你这个电路里边画的有问题把上边的NMOS怎么接的,正常情况下这种结构有个简并点,上边电流镜正常才会使得两个BJT 集电极电位基本相同,而电流正常又是下边BJT正常偏置产生正常的正温电流。这就有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。目前电路可能是进入错误状态并且摆脱不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B电流是因为VCE很小,Q2直接走了BE的正向diode,你这个电路里边画的有问题把上边的NMOS怎么接的,正常情况 ...

谢谢解答
上面画错了,应该是PMOS...
现在来看BG的VCC应该给的没什么问题,但是电路进入了错误的状态

网友B:
电路画的有问题,除了2楼说的问题,npn的基极还要和集电极短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路画的有问题,除了2楼说的问题,npn的基极还要和集电极短接

谢谢指点
那是否可以认为,若基极和集电极不短接的话,电路中存在一个简并点,之前的仿真中就恰好进入了这个错误状态,而短接可以使其消除呢?
模拟新手,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懂...
感谢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
那是否可以认为,若基极和集电极不短接的话,电路中存在一个简并点,之前的仿真中就恰好进入了 ...

基极和集电极短接只是提供偏置吧,参考mos的与电源无关的电流偏置电路

网友:
楼猪搞个错的图研究啥

网友(2023-09-13):
短接似乎也不大行……因为ib会多一点电流在其中一路。
我现在就是觉得应该给ib搞个反馈(第三条支路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