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关于单管的DC仿真

楼主(2022-06-20):
10资产
在设计电路之前,对单管进行DC仿真,按照书上的教程,计算单管的过驱动电压,与实际测试过驱动电压有很大差别。想知道,管子的过驱动电压是如何调整的,和哪些参数有关,在测试中发现一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变化的幅度一般都比较微小。

网友A:
建议你看下这篇论文,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29282-1-1.html

网友:
深亚微米工艺下的过驱动电压一般都不是算出来的,一般都是通过楼上所说的gm/Id设计方法得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看下这篇论文,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29282-1-1.html

十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看下这篇论文,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2928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