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Layout XL中栅极两端需要连接

楼主(2022-06-20):
如题,用Layout XL时,一个MOS的栅极两端都有标号,我在schematic上选中一个net后,Layout段高亮如下,

并且drc时也会要求将栅极两端用PO再连一次,可是这两边本来就有PO相连了,是drc的硬性规则吗?不连是不是对最后结果也没影响呢?

新手求助诸位!!

右图是我多画了一个rec把两端连起来了,所以选中的部分多了这一块rec

网友A:
gate cont 只做一头就没这个问题了,就算两头都做cont,只连一边,也是没任何问题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ate cont 只做一头就没这个问题了,就算两头都做cont,只连一边,也是没任何问题都 ...

感谢回复!!

网友:
连一边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