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o pulling

楼主(2022-06-21):
各位大牛!
  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,就是大功率PA对VCO的pulling作用,片内VCO电感与PA的电感隔多远比较合适呢,这个很难评估,功率越大,隔的要越远,不知道给为大牛有没相关经验!求指导!

网友A:
可以emx联合抽取vco和pa的版图,然后再构建testbench仿真PA和VCO,通过开启和关断PA,去看VCO频率的变化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emx联合抽取vco和pa的版图,然后再构建testbench仿真PA和VCO,通过开启和关断PA,去看VCO频率的变化情 ...

这个计算量感觉太大了,你们这样干过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计算量感觉太大了,你们这样干过?

嗯,干过, emx抽取比较大,又不用你手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干过, emx抽取比较大,又不用你手算

非常感谢!

网友:
如果pulling很严重,VCO的电感可以试试八字形的电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