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VCO大佬看一下这个偶数级环振到底是如何工作的!

楼主(2022-06-21):
上面12个反相器用来改变下面反相器的输出相位的,怎么改变的?麻烦来个大佬详细指导一下。

网友:
线与呗。为啥不直接用与非?

网友A:
没见过这个结构,最近在看inject lock结构,这个是完全同频的信号注入可以用相量进行分析,利用三角形定理,这个相位关系好像是可以满足的,但是注入后强度分析不是很清楚,有相关文献可以分享一下吗?

网友B:
简单理解,他这个环振是由一系列含有5个反相器的环振组合起来的。你从左上角的0出发,经过5个反相器可以找到中间的360(也就是0),这样肯定是可以起振的,具体相位分配可能和不同节点的寄生有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见过这个结构,最近在看inject lock结构,这个是完全同频的信号注入可以用相量进行分析,利用三角形定理 ...

这篇中文文献原理是一样的,可以看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单理解,他这个环振是由一系列含有5个反相器的环振组合起来的。你从左上角的0出发,经过5个反相器可以找 ...

谢谢大佬,跟我想的是一样的,现在不明白的就是像你最后说的,那个60°相移是通过什么实现的,管子尺寸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