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搭了一个简单的32.768晶振电路,仿真不起振,求前辈们看看是哪出了问题

楼主(2022-06-21):
(图片)

网友A:
给个上电过程

网友:
给个上电过程或者加点噪声扰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个上电过程

谢谢,但又出现了一个问题,在下面,您能给我指指方向吗

楼主:
起振之后频率没有问题,增益也对,但是为啥振幅这么小呢?

网友B:
会不会是gm太小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gm太小了呢?

可能是这个反向放大器的gm吗?我试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起振之后频率没有问题,增益也对,但是为啥振幅这么小呢?

频率调低一点之后,动一下R11和R4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频率调低一点之后,动一下R11和R4试试

动了这两个电阻,但他们只和反相器增益有关,也就是输入输出震荡的放大效果,对这两个整体的振幅影响不大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动了这两个电阻,但他们只和反相器增益有关,也就是输入输出震荡的放大效果,对这两个整体的振幅影响不大 ...

感觉可能电路或者仿真的其他地方出了问题

网友:
可以将仿真步长step设置的更小一些,亲测有效

网友(2023-08-08):
问题解决了吗,同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:
maxstep ~ (1/20)* period ~ (1/20)/32768
integration method -> trap only
accuracy parameter -> allloca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