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压过冲的影响

楼主(2022-06-21):
友友们,想问一下,图里面的电压信号是作为后面5V管子的电源电压,但是在电压10us处开始上电的时候,会出现一个过冲,最高达到13V,然后再恢复到4V的稳定输出,在这期间高于5V的时间有6us,这样会对后面接的5V的管子造成击穿或者损坏吗,目前使用的是SMIC.18umBCD工艺,电源电压是4.5V~35V

网友A:
5v管子耐压在8v左右,你这个很危险,建议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v管子耐压在8v左右,你这个很危险,建议优化

对于基准电路的话,一般电源电压上电时间是多少呀,1us还是10us合适呀,这个过冲电压和这个电源的上电时间有直接的关系,时间越短,过冲越大

网友A:
对于上电时间的问题是要参考应用环境的,如果客户可以接受,那么时间长一点也没关系,可以在外部添加电容增加上电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上电时间的问题是要参考应用环境的,如果客户可以接受,那么时间长一点也没关系,可以在外部添加电容增 ...

就正常的外部电压源上电的话,上电时间是多久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上电时间的问题是要参考应用环境的,如果客户可以接受,那么时间长一点也没关系,可以在外部添加电容增 ...

我这个电路目前是当电源电压上电时间小于10us的时候,过冲会很大,达到11V,对后面5V的管子影响比较大,但是当上电时间大于10us的时候,过冲就只有6V,所以这个过冲大小还是和上电时间有关系,就不太明白真实电压源的上电时间应该是多久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电路目前是当电源电压上电时间小于10us的时候,过冲会很大,达到11V,对后面5V的管子影响比较大, ...

比如说我是做MCU电源管理的,我的应用环境上电时间是大于100us的所以我就不用考虑快上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如说我是做MCU电源管理的,我的应用环境上电时间是大于100us的所以我就不用考虑快上电 ...

好的,感谢